楼主(2014-10-04):
现在搞工控的都在用什么操作系统啊!那个系统能兼顾的比较好啊,另外XP那个版本的比较好希望推荐一个。

网友A:
本人用的是Windows7的32位旗舰版目前还没有遇到兼容问题。
mythic

网友B:
WIN8.1,准备上WIN10了,现在虚拟机测试中
.net4.5不支持XP,已经不少软件不能在XP运行了,甚至不支持32位系统了

网友C:
XPSP3,想换WIN8.1不知道兼容怎样。

网友D:
win7 32位,64位兼容性不是很好

网友E:
最好不要选择64位的系统  兼容性实在是太差了

网友F:
win7 32位!

网友G:
win7 32位的安装软件没有不兼容的问题。64位的不行。

网友H:
win7 32位

网友I:
昨天把硬盘格式化了,装64位win7,还好大部分都支持,xp好多软件都不支持,驱动也不好找呢。
mythic

网友B:
从WIN7内测版开始用64位系统,说实话,用64位系统这么久,还真没有发现什么常用软件是真正不能运行的,(除了IFIX5.5在WIN8上安装全功能失败,看清楚,是全功能,并且32位,64位都试过,32位XP SP3也不能安装全功能,64位XP因为只有SP2也不能安装,但是win2008正常安装运行,IFIX5.5的部分组件存在自身冲突,根据提示可以推定,32位WIN7也不能安装IFIX5.5的全功能,至今为止,仅此一例其他软件全都在64位系统正常工作)

昨天开始测试64位WIN10,目前已经一下软件正常安装运行:

三菱GX Developer,Gx Work2,GT Work3,(明天上班试下通讯就OK了,以以往测试WIN7的经验,设备管理器里驱动正常,所以,基本上确认通讯没问题)

威纶通EB8000

组态王6.55

绘图软件:PCSCHEMATIC,eplan2.4,CATIA P3 V5-6R2013

数据库:mysql5.7

特殊用途软件:WinHex

网银:工行,建行,交行,中信

交际软件:QQ国际版(国内版本广告太多,直接忽略)

播放器:KMplayer+RealMedia解码,

TIA Portal V13因为体积太过庞大,暂时没安装,不过以TIA Portal V13在64位WIN8.1上的表现,64位WIN10绝对不会有问题,

压缩软件,WINRAR,这个本来就有64位软件,也就不存在问题,

所以,我不知道上面说64位系统有问题的人,到底自己是否有亲自试过?还是人云亦云?

现在,不光是驱动开始不支持XP,部分软件甚至已经直接放弃32位版本(Solidworks2014是最后一版32位版本)

网友J:
支持楼上,我也是用64的。要留意的是,64系统出来已久,软件更新不会不再考虑这样的系统的!所以一般软件都肯定支持的!除非他不想继续干了……

网友K:
现阶段用windows7不错,一般的工控软件都兼容的,
要是不兼容的话装个Windows XP Mod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