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问题 帮帮忙

楼主(2014-10-04):
组态时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文字标签,这个标签应该显示三种状态,只会做两种显示状态.第三种显示状态如何设置?请高手帮帮忙.先谢谢!

网友A:
MCGS嵌入版的文字标签只有两个,通用版就只用一种了,

网友B:
用动画按钮做,想做多少状态都可以,只要增加段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