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三菱自带422口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4-10-05):
加装422转485线可不可以实现控制。好像没有通过422口的控制指令。只有通讯板,模块rs指令。这有没可能做得到

网友A:
需要买1块FX1N-485BD或FX2N-485BD或FX3U-485通信板子,根据PLC什么型号BD板买什么型,
下载积分:+5(13168074633) 谢谢你帮助,用外挂通讯 ..

网友B(2014-11-04):
如果用自带的422圆口,那么你怎么下载程序?

网友C:
变频器只能用485通信吧

网友D:
不建议使用,就算OK,稳定性都不好

网友E:
我相信肯定不行

网友F:
一定行!比模拟量更稳定

网友G(2014-12-11):
维纶触摸屏就可以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H:
我想可也,422里面就有485

网友I:
还是加个功能扩展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