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问题

楼主(2014-10-05):
空压机送电后,显示正常但压缩机不工作

网友A:
具体情况说明白一些,才好帮助你啊

网友A:
压力显示不高,温度不高,控制先决条件成立,控制器设置本地控制不是远程控制,按下启动按钮,控制器就会有启动输出信号,星三角启动,几秒钟后进气阀汽缸打开,放空阀关闭,压缩空气压力升高,温度升高,风机运行,达到压力上限,进气阀关闭,压缩机轻车运行,。。。。。。

网友B:
你可以描述具体一点,什么牌子的空压机?什么控制方式?........
要不然无法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