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QD75D4直线插补1轴02轴,3轴-4轴

楼主(2014-10-05):
1轴-2轴直线插补,3轴4轴直线插补,程序怎样写。三菱Q定位控制。

网友A:
手册上有讲。

网友B:
会用QD75D4就会用插补了。改一下控制代码,H200是相对位置 H100是绝对位置 HA04 是1轴2轴插补。手册上面有,不过自己要把2进制代码转换成16进制
QD75D4直线插补1轴02轴,3轴-4轴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