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一屏多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4-10-05):
MT8100IE触摸屏一台,通过网络交换机和5个台达PLC通讯。
电脑通过网口可以写各个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还可以在线监控PLC,触摸屏就是找不到PLC。
请指教啊。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A:
没有做过一台多屏,不过MT8100通过网线连接有用过.我想还是通信的IP问题吧?要在一个网关下用不同的IP.PLC和触摸屏都要设置.你做好了分享一下哦

网友B:
估计IP地址设置有问题,一台触摸屏通过交换机通讯与多台PLC通讯是可以的。西门子的我做过。

网友C:
568A接线方式,重新设置IP地址

网友D:
何必用触摸屏做一屏多机呢?直接用台电脑做上位机得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必用触摸屏做一屏多机呢?直接用台电脑做上位机得啦。
这是在现场控制的2个屏,现在现场还要加一个屏和3个PLC。控制室有电脑的,问题已经解决屏的设置有问题。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