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5):
不考虑电子齿轮,是有参数设置的吗?还是看电机铭牌?

网友A:
我公司里装的台达伺服电机(齿轮比=1时)走一圈是10000个脉冲。

网友B:
如果电子齿轮比均为1:1的情况下
AB系列伺服为10000脉冲/圈
B2系列伺服为160000脉冲/圈
A2系列伺服为1280000脉冲/圈

网友C:
伺服电机一圈脉冲数在伺服器上可以设置的。

网友D: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子齿轮比均为1:1的情况下
AB系列伺服为10000脉冲/圈
B2系列伺服为160000脉冲/圈
A2系列伺服为1280000脉冲/圈

正解了,只需要加上电子齿轮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