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

楼主(2014-10-06):
我想用PLC测量电网电压和电机的电流在从触摸屏上显示出电压电流实际值该怎么做,求教大师帮帮忙

网友A:
需要用到电压;电流等电量测量模块,经过转换器转换为标准模拟量信号,输入到PLC的模拟量,触摸屏和PLC链接,直接读取PLC内存地址的数据就行了。

楼主:
需要什么模块转换呢

网友B:
用倍福的机器吧,他有全套的模块,可以采集电压电流。还有三相功率测量。不过就是有点贵。

网友C:
你买电流和电压传感器时,提要求要模拟量输出的,然后就可以输给PLC,就可以显示在触摸屏上了

网友D:
测电网的电压等参数,可以通过智能电表来完成,然后RS485 MODBUS.RTU读取数据到PLC

网友E:
电压和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要0-10v或者4-20mA,PLC本体一个,AD模拟量输入模块一个,输入模式根据你说购买的互感器的二次侧相对应,妖魔都是电压,妖魔都是电流型,编写PLC和HMI程序,HMI读取对应的plc地址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网友F:
没有必要用触摸屏显示,这样带价太大了

网友G:
AB的产品:PowerMonitor100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