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6):
现客户要求在设备上加扫描枪扫描二维码数据做比较,假如扫描回来的数据与设定的数据部匹配则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的功能。PLC是三菱FX3U
我想请教下大神给如何做能够达到要求?

我现在是想这样做;扫描枪接进RS232串口模块,然后PLC读出串口模块的数据在与设定的数据做比较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麻烦各位指点指点
崇拜高手

网友A:
PLC直接连接扫描枪没有做过!但是扫描枪需要驱动的,PLC直接连应该不可以。
楼主可以用扫描枪连接触摸屏,触摸屏和PLC通讯,PLC读取触摸屏内的数据做比较。这个可以。

网友B:
可以实现,加一个rs23IF模块,程序参照模块使用手册程序案例。曾做过一个流水线防差错系统,用霍尼韦尔的条形码扫描枪扫描产品条码到PLC,PLC发送数据到上位机,与上位机交互数据信息,并对该产品上一道工序数据比较、处理、判断。
  • 下载积分:+1(赵峰123) 老手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之前见过一条生产线,扫描枪PLC还有屏全部用网线连接在一个交换机上面,PLC通过扫描枪判断产品信息
    我们现在暂时考虑用PLC或触摸屏与扫描枪连接
    此号注销

网友D:
    我做过类似的工程,3UPLC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就是如果用条码枪扫描直接调出数据就麻烦点。
    能具体说说怎么做么 /我现在加油FX2N-232IF模块  但是具体怎么做我不是很懂

网友E:
    在3u上可以加bd板吗?在1s上加232bd板可以通信。
    我现在加的是FX2N-232IF模块

网友F:
    可以实现,扫描仪用232接口的,关键是协议如何来解析,

网友G:
    有没有触摸屏,现在很多触摸品都可以接扫描枪,通讯这块的程序少写一点。
    没有就直接接PLC串口自己写通讯程序,一般也简单,只要接收数据就可以。
    有触摸屏  是威纶的MT8070IH 不知道这个屏能不能与扫描枪连接     还有扫描枪的通讯协议是什么

网友H:
    无协议 ,RS指令直读,但是数据一般是ASSC码,一个寄存器最多两个数,一般这种都是设定条码前三位,或4位对比就可以,问题也不是很大
    以前做过三菱PLC与斑马打印机的连接   感觉蛮复杂的   是用RS指令直接读取扫描枪扫描的数据

网友I:
    这个不懂

网友H:
    假QQ聊,告诉你怎么写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无协议 ,RS指令直读,但是数据一般是ASSC码,一个寄存器最多两个数,一般这种都是设定条码前三位,或4位对比就可以,问题也不是很大

    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数据长度这类的肯定要设置扫描枪和 plc不一致怎么通讯?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MT8070IH 可以接条码器的,232口和usb口的可选择。
这种一般是无协议的,也就是选择个发送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