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6):
西门子aqw区 可以MOV到 VW区吗

网友A:
MOV AQW的值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AQW的值不是用户赋值的么,既然如此,在赋值前或后直接MOV源地址不就可以了么。例如:

MOVW VW0,AQW0
此时VW0另外保存不就可以了么。

Good Luck~

网友B:
AQW及AIW,一个是输出,一个是输入。也就是说一个是只写型,一个是只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 AQW的值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AQW的值不是用户赋值的么,既然如此,在赋值前或后直接MOV源地址不就可以了么。例如:

MOVW VW0,AQW0

意义肯定有的  比如我AQW0  是控制阀的开度的   我在触摸屏想显示阀的开度 大小  我不想显示0到32000  而是0到100的开度

网友C:
触摸屏在数值选项都有比例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