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控制J3A伺服位置控制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4-10-06):
电子齿轮设置好以后,在程序中怎么控制轴位置?
电子齿轮设置好,将程序设置的位置转换为脉冲的形式吗?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发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然后你算一下你要走的位置要发多少脉冲,直接用PLC发多少脉冲给放大器,放大器就会按多少脉冲与电子齿轮比运算走多少距离了,电机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告诉放大器已经走了多少脉冲,两者之差为零时说明已经完成要走的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