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S2107能读不能写
mythic

楼主(2014-10-06):
三菱GS2107能读不能写,画面显示“无效显示屏”,有没处理方法啊?新买的屏,Modbus通讯一直出问题,现在屏幕都出问题了

网友A:
用最新版本的软件,重新装一个BOOTOS试试

网友B:
版本不够
myth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最新版本的软件,重新装一个BOOTOS试试
最新版本,119Z,软件没问题
至于触摸屏的不显示,也是死马当活马医(USB已经不能写入数据了,触摸屏彻底失灵,按键无反应),上午拿了个SD卡,不从触摸屏启动,直接从SD卡启动,然后删除触摸屏数据,解决
然后再次看程序,发现同事很有才,居然在触摸屏里写了个死循环的脚本,也就是这个脚本导致了Modbus通讯异常
三菱GS2107能读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