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伺服移动的距离有时候不按程序走,匪夷所思.

楼主(2014-10-06):
设备用了几个月了,今天操作工反馈了。程序里给定的是移动到300mm的时候停止。出现故障的时候走到270左右就停止。这个故 障一个月不定时的发生个两3三次,今天比较频繁连续出现了好几次。 我看了才程序 没 什么问题。 毫无头绪阿!各位有这方面经验或者有遇过这个情况的来 讨论下,除了干扰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吗?

楼主:
其实如果说干扰的话 ,也不会说数据变化吧! 接触伺服没多久 ,等待高人 。。

网友A:
考虑下机械原因
mythic

网友B:
定位方式,程序,执行条件,这个故障是指伺服提示故障,还是出现错误位置?如果方便,尽可能伺服和PLC闭环控制

网友C:
机械 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看看连轴器是否松动

楼主:
基本可以确定不是机械的问题。现在来看的话初步怀疑是数据丢失。 问题是如果干扰会丢数据吗?还有我用的是海泰克的触摸屏和台达的plc连接。 用的是软体连接 。 那里的事呢

网友E:
你可以这样来测试一下,伺服有一个接收脉冲完成了的输出信号。利用这个信号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发脉冲少了。还有就是每走完一次清除伺服内部的脉冲。

网友F:
监视PLC发送脉冲个数,伺服驱动器接收的脉冲个数。看看是不是相符。

网友G:
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H:
机械方面:1、联轴器,看是否松动。2、马达轴承是否有问题。伺服方面:编码器异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监视PLC发送脉冲个数,伺服驱动器接收的脉冲个数。看看是不是相符。
正解。
伺服移动的距离有时候不按程序走,匪夷所思.
http://ymmfa.com

网友J:
是不是机械问题,正转和反转走的距离不一样,虽然脉冲数一样,但是反转走的实际距离比正转的少,每次反转少走一点,时间长了就累计相差30MM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考虑下机械原因

网友L:
先看伺服驱动器有没有报警,然后看下指令脉冲到底有没有输出完成,再看一下极限位开关信号

楼主:
来了,好多天了,今天好像找到问题了.plc那个输入点 我用的是内部24v电源。输出我用的外部电源。这样用应该也没什么错。
今天重新排了下线 发现是 从伺服反馈出来的报警信号接到了输入端(输出接的外部电源 伺服自然是外部电源) , 平时用时没有什么事情了,如果伺服是有报警输出,两组 电源就串一起了。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平时没什么问题, 一月就偶尔,出现,不好排查. 排查时间也长点   各位帮我分析下

网友M:
支持十楼的兄弟说的!

网友N:
这个简单 监视伺服接收的脉冲数  一般和屏没多大关系

网友O:
如果不是机械问题也不是干扰问题的话,尽量查查程序的问题吧,看看寄存器有没有重复使用或者哪里把寄存器的数值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不是机械问题也不是干扰问题的话,尽量查查程序的问题吧,看看寄存器有没有重复使用或者哪里把寄存器的数值改变了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