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关于三菱PLC无线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10-06):
大家
好 ,请问可以怎么实现上位机(pc)与三菱PLC无线通信?通过上位机编写软件实现对plc的控制!

网友A:
有无线串口模块,这边串口进来,那边串口出去,中间是无线传输,设置好了和普通串口一样用,

网友B:
MOXA的无线通讯模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求助~关于三菱PLC无线通讯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