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L系列S0-S100用哪个指令批量复位

楼主(2014-10-07):
三菱Q/L系列S0-S100用哪个指令批量复位,Bkrst指令不能操作S元件,相当麻烦,找不到指令要一个个复位

楼主:
没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A:
dmov k0 k8s0
下载积分:+1(17471284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ov k0 k8s0
dmov也不支持S元件的

网友B:
看来你还不懂什么是步进指令
例如s1为ON了,那么S0已经自动为OFF了。也就是说,始终只有一个为ON的状态
那么还需要成批复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高手指点下吗?
看来你还不懂什么是步进指令
例如s1为ON了,那么S0已经自动为OFF了。也就是说,始终只有一个为ON的状态
那么还需要成批复位???????????????????????????

网友C:
那就不用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