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条AB的程序有啥不同

楼主(2014-10-07):
第一条最多并联5个
第二条可以并联很多,不知道有区别啊

网友A:
什么牌PLC 谢谢

楼主:
AB micrologix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PLC 谢谢

网友B:
从逻辑上面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没看出来

网友D:
如果可以这样写,那第一段程序就不是简单的‘并’了,而是属于嵌套,嵌套自然是有最大限制的
菜电

网友E:
转成语句表看一下呗,第一种,可能就属于堆栈,和三菱的MPP差不多,第二种,可能是AND.

楼主:
还有这样的,真搞不懂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