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7):
EPLAN+P8+2.4+patch++Windows+x32x64.rar  授权出错;
可运行软件,新建项目时会提示“一个内部错误”

测试安装软件:1、EPLAN_Pro_Panel_2.4.4.8366
                          2、EPLAN_Electric P8 2.4.4.8366

操作系统:wi_64bit_旗舰_SP1
CPU:I7-3632QMn7
内存:8GB

有没有遇到一样问题的朋友;成功破解的分享下授权文件。
目前安装正常使用EPLAN2.3版本。

网友A:
我问题和你一模一样,现在也在找答案。

网友B:
今天装2.1.6正常
mythic

网友C:
64位WIN10,没碰到,安装过程最好用管理员权限

网友D:
楼主能得到这crack,应该在亿万发帖,这里能有多少人关注呢。这个问题,亿万上有解决方案,更完美些的crack还得等一等,大神正在弄。

网友A:
你在服务里面禁用这个:

我的就是这样好的

网友E(2014-11-26):
备注:关闭桌面水印与关闭数字签名时,请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1.安装EPLAN P8 2.3 !

2.将“SN-U10066.EGF”文件复制到C:\Users\Public\EPLAN\Common

3.运行“HASPUserSetup.exe”安装狗驱动,中间会顿好久,耐心等候;

4.双击“SN-U2012.reg”导入注册表文件;

5.运行“关闭数字签名认证.exe”--next--确定后弹出软件界面,选"Enable Test Mode"--next--确定;然后从新启动电脑,启动后在桌面右下角会出现测试模式!

6.双击运行X64文件夹里的“install.cmd”然后手动安装虚拟狗驱动,安装方法-设备管理器-添加过时硬件-手动添加-指定到X64\multikey)

7.运行“关闭桌面水印.exe”从新启动电脑!

8.安装完成。
win8.1先关闭数字签名。用win8.1企业版的

网友F(2015-09-24):
管理员取得所有权然后用管理员运行就OK了
呵呵
希望对童鞋们有帮助哦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