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触摸屏下载画面字体问题

楼主(2014-10-07):
触摸屏程序在一台电脑下载到屏后画面字体是源程序字体,换到另一台电脑下载到屏后却是另一字体,请问这是否与电脑系统所带的字体库有关所造成的?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不说是那种触摸屏,大家怎么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是那种触摸屏,大家怎么帮你分析?
我用威纶还是显控的都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A:
我用威纶就没遇到过,建议你打他们客服电话问问

网友B:
威伦的需要你电脑安装了源程序的字体,显控没接触过。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mythic

网友C:
威纶通的字体调用的是系统字体,如果系统不存在字体,可能导致乱码,或者下载失败,所以,显示字体不一样也就正常了

网友D:
下载的时候要勾选字体的
菜电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答,稍后我会致电供应商询问

网友E:
威纶的软件安装好了要设置文字标签库的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