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7):
  要求
1   同一个产品上 有 4个条码(1维码)  ,条码成 一个 方 形 状分布 ,  用四把扫描枪扫描 这同一个产品上的4个条码是否一样,
    不一样报警 提示,
2   下一个产品上的4个条码 也要一样   而且 不能和其他产品上有重复

3     也就是说 1个产品上的条码是唯一的,不能和其他产品上的重复,但同一个产品上的那4个条码必须是一样的。

                     不符合以上要求  报警,

        高手们 有意向 的 可以  QQ   504607099

网友A:
你的条码由什么方式生成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扫码枪直接和组态软件可以完成。
  • 下载积分:+1(ydyzq123)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504607099) 热心助人!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这个需要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PLC来判断???
    4个一组要一样
    然后每组不能重复。
    数据会越堆积越多。。。。。。。。然后比较起来就慢了。。

网友C:
    扫码枪直接和组态软件就能完成

网友D:
    第一组第N加1组怎么判别呀

网友E:
    写个上位机软件进行接收并比较

楼主:
    条码 用可变式喷墨印刷   这已经具备不重复了,但是为了安全,想在检测一遍

网友F:
    逻辑不难,关键你条码是如何产生的,有没有规律,条码的总数有多少?

网友A:
    首先把生成的条码按时间顺序存入数据库表,扫码枪检测的时候直接和数据库最新的数据做比较就可以了,比较结果不同就弹出警告窗口。用很多组态软件都可以完成。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生成的条码按时间顺序存入数据库表,扫码枪检测的时候直接和数据库最新的数据做比较就可以了,比较结果不同就弹出警告窗口。用很多组态软件都可以完成。

    如果和以前的重复你怎么解决?

网友A:
    组态软件上做一个数字输入框,扫码强扫到的条码显示在数字输入框内,然后编写VB脚本,用输入框中的数据和数据库最新的数据做比较,  IF........THEN........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不难,可以做,楼主是哪里的,在同城可以帮你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和以前的重复你怎么解决?
看7楼。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如果有100万个数据了 扫描一次的跟100万个数据比较的需要多长时间 还的从数据库里面掉出来比较

网友I:
这个,越往后数据越太多了吧。

网友J:
plc读取扫描枪数据,PLC读取条形码生成机 当前 的数据,扫描枪用485或232连接PLC,PLC比较扫描枪数据与生成机数据即可,因为生成机数据唯一性,所以不用跟历史数据做比较

楼主:
条码 是变码 里面所含内容 可能是字母 数字 组合,按一定的 1 2 3 4 5 来变!
也可能是印刷机自己 生成 的数字 组合 总之 不可以有重复 ,这个对比 必须在2秒能完成!当然越快 越好!
我的设想 不需要事先输入数据 什么的, 而是读取后保存 在读取和前面读取的比较
不知可否?

网友J:
还是建议读取条码生成机数据做比较好

网友K:
软件VB+数据库,硬件上电脑需要并口接口就可实现,当出现重复通过并口驱动蜂鸣器或报警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