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机的文本显示器wpp301哪位有接触,机器是日本三工的。帮帮忙,

楼主(2014-10-07):
我这有一台绕线机的文本显示器Wpp301电池没电后出错,初始化后本应绕五层线的,只能绕四层,但也不受控制,输二层的数据,他也下四层,看说明书,好像还要用电脑输数据。可是没有一点资料,机台是04年的。都十年了,厂家难找,不知道哪位能帮帮忙。版主,各位高手,看能不能帮帮小弟。

网友A:
文本器有电池供电的莫非是一体机?初始化过程序数据可能有丢失,即使有此新文本换上还要下程序,不如摸清工艺换个系统

网友B:
绕显示屏那种绕线机?

楼主:
设备型号是gsw-2rn-372,这种机,我这有四台,但不知道怎么搞,要传数据的话,那也没有软件和数据线,我们论坛真没一个人搞得定???

楼主:
看来不能在这抱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