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7):
在网友的空间看到的--FX 5,上官网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不知有没有家园朋友了解更多,希望畅所欲言,谢谢。
在官网还看到“MELSEC iQ-R系列”也希望大家来发表一下。
附件: FX 5.doc (166 K) 下载次数:52
不断向前

网友A:
据说这两种PLC需要用GX-WORKS3编程,R也许是Q的升级?FX5U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两种PLC需要用GX-WORKS3编程,R也许是Q的升级?FX5U是……?

FX5U提升了运行速度以及内置了以太网……

Regards

网友C:
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应的资料
qq472463174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两种PLC需要用GX-WORKS3编程,R也许是Q的升级?FX5U是……?

GX-WORKS2  最近才接触 一直没用
蚀刻机 清洗机 显影机 PCB 水线 自动化设备
跨国公司 本人常驻泰国 从事工控十多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应的资料

你要上三菱日本官网,才会有对应资料。

Good Luck~

网友E:
第一次看到,請各位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上三菱日本官网,才会有对应资料。

Good Luck~

请问C大,这个FX5除了增加了网口之外还有什么提升吗?比如本体可以输出几路脉冲?高速计数器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C大,这个FX5除了增加了网口之外还有什么提升吗?比如本体可以输出几路脉冲?高速计数器等

基本上做了如下改观:
1、指令执行速度的增加,功能指令的执行速度为100NS,普通指令的执行速度为40NS。
2、程序存储空间的提升,64K程序存储空间,2M注释存储空间以及56K字存储空间。
3、单相计数下为6路200K,2路10K,双相计数下为3路100K,1路5K。
4、带有4路200K的脉冲输出(仅仅晶体管机型)
5、可使用SD卡。
6、带有1路以太网,1路RS485通讯。
7、内置了2路分辨率为12位的模拟量输入和1路模拟量输出。
8、带实时时钟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乡村电控)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dmh) 感谢分享!

楼主:
    (一);请问SD卡有以下三个作用吗?;
    (1)对PLC进行初始化设置
    (2)对PLC进行程序的传输
    (3)实现PLC的固件升级
    (二);以太网口如何和上位机(工控机,触摸屏)通讯连接?
    (三);目前的价位是多少?
    不断向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做了如下改观:
    1、指令执行速度的增加,功能指令的执行速度为100NS,普通指令的执行速度为40NS。
    2、程序存储空间的提升,64K程序存储空间,2M注释存储空间以及56K字存储空间。

    请问以上功能西门子S7-1200具有哪几项?
    不断向前

网友F:
    好像FX5是个好东西,一般的工程一个FX5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