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综合软件GX Works2 ver1.77F (编程及仿真)

楼主(2014-10-07):
PLC综合软件GX Works2 ver1.77F (编程及仿真),这个软件安装运行电脑最低的配置要求是多少?谢谢!

网友A:
现在一般是能运行WIN XP专业版系统就行。

楼主:
我的WIN XP SP3系统,电脑只有2G内存能安装使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WIN XP SP3系统,电脑只有2G内存能安装使用吗?
1GB内存都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