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步进电机,怎么把发的脉冲转换成行走距离

楼主(2014-10-08):
控制步进电机,怎么把发的脉冲转换成行走距离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可以查看我的另一解答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62296&page=1#1591099
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B:
看步距角和细分。

楼主:
怎么用程序实现出来,把发的脉冲转换成行走距离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是想看电机当先位置吗,

网友D:
线性转换一下就好了。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E:
角速度*直径=线速度

网友F:
设定距离*每一转的脉冲/每一转走的距离=需要脉冲数

网友G:
2相步進一個信號1.8度,360/1.8=200,200個信號走一圈,絲桿選用一圈2.00mm 一個信號=0.01mm
3相步進一個信號1.2度,360/1.2=300,300個信號走一圈,絲桿選用一圈3.00mm 一個信號=0.01mm
5相步進一個信號0.72度,360/0.72=500,500個信號走一圈,絲桿選用一圈5.00mm 一個信號=0.01mm
用步進限制較多,絲桿匹配錯誤經度配不出來,不像伺服電子齒輪比分割較細
下载积分:+1(liudongtian) 热心助人!

网友H:
看步距角和细分和传动比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