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教三菱FX PLC 与MR-J3-A 伺服丢步问题

楼主(2014-10-08):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干扰引起,发脉冲的 指令是用FX3U PLC DDRVA 驱动,结束条件是脉冲到位+结束m8029标志来结尾,结果监控伺服接受脉冲有误差。换成1PG模块发送脉冲监控发现没有指令脉冲丢失或者累计,请问是什么问题,防干扰的措施一般都做到了,输出点 Y0,Y3. Y1,Y4. Y2,Y5
三组,单独一组测试也是不行。请教高手

网友A:
指令发脉冲的频率,超过限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