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PLC内部电源问题

楼主(2014-10-08):
PLC内部24V电源能带几给光电传感器啊~!!

网友A:
这个不好说,你看看PLC的24V能输出多少毫安的电流,然后再看看光电传感器的工作电流,算算就知道了,不能满负荷,要保留一些余量

网友B:
大概250个吧

网友C:
具体是要算电流的~

网友D:
内部电流有容量的,光电开关有消耗电流的,可以根据这些算出来的.

网友E:
传感器说明书上有数据,计算一下便可知道了

网友F:
3线制M8的电感式接近开关,我用FX1S-30MR的内部电源带过6个,正常使用,多了没试过,我的经验是最好不要超过8个,2线制的磁性开关可以多些,大家怎么看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G:
上次欧姆龙的直接用带触摸屏, 一切ok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