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做速度跟随怎么做到?

楼主(2014-10-08):
主轴电机是变频器控制用编码器测速度,用你们的PLC可以做到跟随吗?后面的那个是伺服电机,用什么方法做到求解。高手在人间

楼主:
站长求解一下,这个有难度

网友A:
fxplc可以用脉冲密度指令,算出反馈脉冲的频率,再根据需要乘以系数,作为脉冲输出的频率,控制伺服的转速

网友B:
二楼说得对,是可以的!我做过普通追剪也是一样的

楼主:
SPD的速度响应,再到伺服响应好像跟不上呀。慢一拍都是主轴电机先走,伺服电机再走的。再加SPD是的一段时间内有清零的动作吧,这个时候速度那里来

网友C:
我的建议是直接把编码器信号给伺服的控制,通过改变电子齿轮比来控制

网友B:
5楼说要用运动控制器,要看你们出的是什么价钱!如果不快速度不快的可用PLC+编码器+伺服比较省钱,速度快就要编码器+专用运动控制器了,价格就贵了!

楼主:
我用SPD可以做成功了,线速度可以很好不错

网友B:
速度不快就可以,超过一定速度就就就不行了!

网友D:
五楼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E:
电子凸轮

网友F:
用运动控制器来做比较方便啦。

楼主(2014-11-13):
我的建议是直接把编码器信号给伺服的控制,通过改变电子齿轮比来控制5楼的兄弟可以说的具体点吗?学习中

网友G:
可以用变频器输出的0-10v通过AD模块转换成伺服运行频率

网友H:
用全闭环控制,编码器直接反馈给上位机

网友I:
有见过编码器反馈信号经放大器传给步进驱动器的。
工控菜鸟

网友J:
SPD的速度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