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8):
压力传感器压力范围0~160kpa,对应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4~20mA,接到FX2N-4AD模块上,压力值变化对应电流值变化,如果压力值超过160kpa,是不是超过20mA,触摸屏上显示的压力是不是还是按比例增加?   还有就是我现在要测0到220N的压力  和0到1112N的压力,能放在一起测吗,就是把0到220N包含在0到1112N里面,是否可以 ,压力传感器能否在压力跨度这么大的情况下保证测量值的精度?    以上两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1.压力传感器压力范围0~160kpa,对应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4~20mA
  值超过160kpa,输出信号不會超过20mA;因為最大只有20mA

2.小於220N,以220N 為準
  大於220N,以1112N 為準
  • 下载积分:+2(caizebin) 热心助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压力传感器压力范围0~160kpa,对应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4~20mA
      值超过160kpa,输出信号不會超过20mA;因為最大只有20mA

    2.小於220N,以220N 為準
      大於220N,以1112N 為準

    你好,有量程在0到1200N的压力传感器吗,这么大的跨度是不是会影响精度,能精确到多少N,谢谢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B:
    会影响精度,一般压力传感器都有精度等级,被测压力为量程3/4为好

网友C:
    买个12或16位分辨率的变送器,可以精确地1N一下,

网友D:
    可以使用,精确度有点误差,不是很精确的压力测量数值是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12或16位分辨率的变送器,可以精确地1N一下,

    对控制模块的分辨率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压力传感器压力范围0~160kpa,对应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4~20mA
      值超过160kpa,输出信号不會超过20mA;因為最大只有20mA

    2.小於220N,以220N 為準
      大於220N,以1112N 為準

    你好,还想问下,如果以1112N为基准,压力传感器能精确到多少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