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y2做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4-10-08):
我用3U的晶体管输出的,我用Y2做脉冲高速输出,我看到手册里面PLSY指令的只提到了Y0,Y1,说Y2要特殊适配器才能用,
有用Y2做脉冲输出的吗?求答疑,谁实际应用过的,解惑一下,有什么特殊的吗和Y0,Y1比较起来?

网友A:
3U的晶体管输出y0.y1.y2本身自带3路脉冲,可以用的

网友B:
手册里有的,可以直接用啊

网友C:
3U可以控制三个轴,也就是可以有三个脉冲输出口,分别为Y0,Y1,Y2.但是要是用到四轴,那就麻烦了,要加两个脉冲模块,一个模块控制两个轴,3U不能用于脉冲输出了

网友D:
如果你要控制伺服,按照上图接线,编程就可以转了。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F:
貌似点数少的无法使用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