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8):
请问各位大虾,PLC,S/S端口和COM端口接线是怎么一回事?怎样接才是接PNP和NPN的?能付上图吗?

网友A:
你只要记住:1.S/S与COM(0V)连接时,X 输入端子接+24V才能动作(接近开关接PNP型)。
            2.S/S与+24V连接时,X 输入端子接0V才能动作(接近开关接NPN型)。
            3.输出端的COM0、COM1、COM2········是PLC输出继电器的公共端子(如在COM0上接+24V,程序控制Y0输出时,Y0就输出+24V)。

网友B:
学习PLC的时候也要看看电子技术和单片机,那样才能理解

网友C:
S/S是三菱的欧版,可接正负24V,1楼回答非常全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记住:1.S/S与COM(0V)连接时,X 输入端子接+24V才能动作(接近开关接PNP型)。
            2.S/S与+24V连接时,X 输入端子接0V才能动作(接近开关接NPN型)。
            3.输出端的COM0、COM1、COM2········是PLC输出继电器的公共端子(如在COM0上接+24V,程序控制Y0输出时,Y0就输出+24V)。

跟高手学习了.

网友E: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面正负调换接给试出来了
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