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S7-300 V5.5 SP2 的授权

楼主(2014-10-09):
哪位大侠有S7-300 V5.5 SP2 的授权

网友A:
打开之后,在左上角选好要安装授权的硬盘号,左侧的目录里面选Step7 Professional 然后在中间要安装授权的软件版本前面打钩,(好像选的应该是STEP7 V5.5 Professional),然后在上面那一排钥匙上,选择“Install Long",单击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STEP7V5.5 201005授权(很有用).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