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9):
怎么将QJ71E71-100与无线路由器连接,然后通过GX WORKS 2怎么与PLC进行通信,并且可以读出程序。

楼主:
通讯怎么设置,尝试了很久都通讯失败了。

网友A:
你要做的工作是先确保你能通过广域网访问局域网内的固定IP,路由器的DZM主机能做到则一点,然后你还应该有一个花生壳域名。来解析你的路由器在广域网上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的工作是先确保你能通过广域网访问局域网内的固定IP,路由器的DZM主机能做到则一点,然后你还应该有一个花生壳域名。来解析你的路由器在广域网上的IP地址。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我用的是TP LINK的路由器带无线功能,将QJ71E71-100模块与路由器连接,电脑通过无线与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