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FX3G两个定位指令dvit和原点回归指令

楼主(2014-10-09):
dvit指令的输入信号正负逻辑和带dog搜索功能指令的近点信号和零点信号的正负逻辑,是关于信号的常开常闭点接法吗?看了说明书不是太理解,求大师指教。

网友A:
带原点搜索的回原点,近点信号和零点信号的正负逻辑 是指改变PLC读取到信号的方式 ,极限信号我们一般使用常闭 一直有信号输出。

网友B:
正/负逻辑就是常开与常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