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精通三菱大侠来看看

楼主(2014-10-09):
各位大侠来看看,三菱的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A:
第一条:当M10为1时,以32位传送十进制3500到K4M100
第二条:当M11为1,K1M100小于K10时,执行K1M100加上16进制30结果送到D200
下载积分:+1(小陈故事) 热心助人!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楼主:
图上 K4M100 是什么意思??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A:
三菱以4位为一组——K4表示4组,也就是从M100开始,一直到M115共16个、
直接点它就是表示M100,M101,M102,M103......M115!
下载积分:+2(阿萱子v)
下载积分:+1(小陈故事) 热心助人!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B:
K4M100称之为组合位元件,三菱一个D相当于16位的组合位元件,你这个K4M100也相当于一个D的寄存器数据。
K4M100的表示方法是以M100开始的16位(M100~M115)
下载积分:+1(小陈故事) 热心助人!

网友C:
解释的详细。。。。

网友D:
M10为1时,K3500转成16位二进制数是 0000 1101 1010 1100 分别对应M115~M100的状态。

网友E:
感谢楼上的

网友A:
8楼的哥们,解释有点错误吧!!它是以32位数据方式传送——所以应该是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101 1010 1100对应M131~M100的状态!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8楼的哥们,解释有点错误吧!!它是以32位数据方式传送——所以应该是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101 1010 1100对应M131~M100的状态!

对是32位。但是对应的是K4M100,M100~M115。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是32位。但是对应的是K4M100,M100~M115。

对头,,,受教了!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F: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G:
用中间继电器存储数据时比较容易将数据分解开来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H:
学习了,各位行家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I:
兄弟 8楼说的是对滴

网友J:
11楼的大侠,DMOV  K3500  K4M100    中的第一个字母D表示的是处理32位的双字数据,但是
在这个指令中,K4M100只是表示的是(4*4)    16位,所以在这个指令中K4M117并没有被调用
(尽管只有K4M100和K4M117组合才有32位,)K4M117的状态和这一条指令其实也没有关系,
也可以被其他的指令调用,而不会相互干扰。这是三菱的特点。
如果指令是  DMOV    K3500   K8M100    这样的就复合你的解释了!

网友K(2015-03-02):
11楼补充的更详细。

网友L:
路过学习,不过有点懵
zhaoheshuai

网友M:
意思是知道,就是这样写的好处有哪些?

网友N:
学习一下,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G:
把3500的个位数取出再加60

网友O:
这个虽然不难,但是很有必要学会
我也是看论坛学会的额
还有from  to等指令
大家可以用三棱works2自己模拟
但首先必须学会2 10  16进制之间额转换
不然很难利用这类指令时间M的使用

网友P:
  我15346578099   变频器销售维修  plc  触摸屏 自动化产品销售 维修   qq277921332
第一条:当M10为1时,以32位传送十进制3500到K4M100
第二条:当M11为1,K1M100小于K10时,执行K1M100加上16进制30结果送到D200
第三:K4M100称之为组合位元件,三菱一个D相当于16位的组合位元件,你这个K4M100也相当于一个D的寄存器数据。
K4M100的表示方法是以M100开始的16位(M100~M115)
注释:三菱以4位为一组——K4表示4组,也就是从M100开始,一直到M115共16个、
直接点它就是表示M100,M101,M102,M103......M115!

网友Q:
为什么K1M100=12,H30=48, add K1M100 H30 200=67?,为什么不是=60?

网友R(2015-04-01):
感谢楼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