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和WINCC的地址怎么对应

楼主(2014-10-09):
PLC200和WINCC的地址怎么对应模的,比如模拟量PLC200地址是VD0和上位机WINCC上地址是怎么写!

网友A:
要走opc,用西门子的PC ACCESS, 或者KEPWARE .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你在ACCESS里定义变量就行了....在WINCC里导入就行了...

网友D:
以上的都对。S7-200要通过OPC才能和WINCC通讯。在OPC建立通讯及变量,然后再在WINCC导入OPC所建立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