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款PLC能带4个轴的品牌

楼主(2014-10-09):
能带4个轴的PLC,最好是便宜点的,目前我们这里用台达做CANOPEN通讯控制4个轴,代理报价是6000左右一个PLC吧(伺服电机也是台达的),
问题一:求推荐一款PLC或PLC+伺服?
问题二:如果不用通讯控制,全用发脉冲控制,会不会有干扰发多活发少脉冲的情况?

网友A:
@OmrOn CP1h可以四轴定位
相信自我!

网友B:
三菱Q系列,配QD75系列定位模块。

网友C:
到底是发脉冲好还是通信好了,我前几天看到三菱的PLC用光纤通信8台伺服,而且是恒张力控制

网友B:
肯定是通讯的好,但通讯的价格比较高。

网友D:
看下信捷PLC ,有专门的定位PLC,功能也特别强大

楼主:
信捷的PLC+伺服在我们这里没出厂就炸了4个伺服,已经淘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信捷的PLC+伺服在我们这里没出厂就炸了4个伺服,已经淘汰了
炸了?
非常的莫名其妙啊,都是弱电信号,怎么就炸了?
伺服产品不合格?
PLC到伺服是弱电信号,除非接错,怎么也不可能炸掉。
我想知道这个设计是出自什么人之手,如果是信捷自己设计制作,那我是不信的。
国货虽然高级功能可能有所欠缺,但一般功能应该没有问题,炸掉这种事情也太惊人了

网友F:
台达EH系列就支持4轴脉冲,

网友G:
这个太容易实现了,你可以参考
http://www.co-trust.com/cn/product.php?dlm=3&zlm=14
,这个是合信的伺服驱动,还有合信自己的PLC带CANopen通信价格1500左右,效果不错,当然你也可以用台达A2系类伺服

网友H:
信捷的PLC性价比高,本体最高可以带7轴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I:
松下FP-X系列小型PLC就有带4轴的

网友J:
总线好啊,就是贵,脉冲也可以台达EH4轴,1000多块

网友K:
用永宏的吧
机械臂

网友L:
之前我用的永宏的FBS-44MNT就可以。有差分输入。920K

网友M:
通信 定位首选 !永宏!!!!不多说几百块上千块的东西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不加模块  不搞通信,,就这么简单。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楼主:
谢谢大家推荐的品牌,其实我们用台达的系统挺不错的,就是今天开始要降低成本,所以要换掉台达,选择更加便宜而且质量好能完成设备动作的

我们这台设备是一台钢筋弯曲机,两个机头可以同时做弯曲动作,成品是各种钢筋图形,所以说运算方面非常非常多,原来台达程序是10000步完成,运动控制模块DVP10MC里还有主程序+子程序(我这样说应该比较直观吧)

我想知道你们说的有些非常便宜的国产PLC能完成设备动作吗

PS:炸掉4个信捷伺服,怎么说呢,可能不算炸掉,但是每一个伺服坏掉都是同一个毛病,主回路R S T输入端子短路了,有时候还能把给他供电的接触器的主触点粘上,有两次坏的时候确实响了声音挺大的,外观倒是没损伤,最后查出来原因是伺服连接的机械机构卡住了,伺服没有报警直接就响了

网友N:
台达挺好的啊,EH3系列就能能控制四轴。
楼主你想多了吧,控制成本也要留个底线啊,PLC这种中枢关键元件,还是要留点余地的好,别的元件用点山寨货可以接受,PLC出问题了坑的可是自己啊!

网友O(2014-11-28):
CP1H-X40DT-D松下FPX-C30T C40T C60T三菱FX3U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O:
CP1H-X40DT-D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P:
都是小日本的,PLC用国产信捷XC5,伺服用台湾的台达

网友Q:
国产禾川 信捷 台达 仿三菱 这些品牌定位这块都不稳定有问题 便宜首选永宏,要不就进口品牌!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R:
看你的具体要求,一般的PLC能带4个轴的,但不能用CANOPEN通信,也没电子凸轮功能,但台达10MC可以

网友S:
同意17楼的说法,我们也是用的台达的EH3系列控制4轴的。伺服也是台达的B2系列,都很好的。

网友T:
用基恩士的PLC,完全可以控制四轴。驱动建议用台达B2系列的

网友U:
威海麦科的PLC,或者松下的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