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9):
以前站长曾经发过帖子(不能发连接,啊啊啊),是FX,我是台达的16ES200T,按站长说的,
从PLC的 COM处接开关电源的负极
从PLC的 24+处接开关电源的正极,
同时L,N千万不要接线。
OK。
我为什么要改?因为PLC放在现场,不想接强电进去,真搞不懂,为什么PLC用交流输入的多,为什么不用直流输入涅?
电机的ups是24V直流,PLC也搞成24V,省一个逆变器啊啊啊。

就是不知道这么改能不能长时间使用啊,有点担心。

网友A:
不行吧?PLC220输入内部有变压的, 你用DC24,PLC怎么运行?

网友B:
直流电源选了交流PLC,只能说你选错型了

网友C:
引用楼主ng724ng724于2014-10-09 22:45发表的 台达PLC交流输入改用用直流输入 :
以前站长曾经发过帖子(不能发连接,啊啊啊),是FX,我是台达的16ES200T,按站长说的,
从PLC的 COM处接开关电源的负极
从PLC的 24+处接开关电源的正极,
同时L,N千万不要接线。
OK。

你说的这个方法我在三菱FX系列上试验过确实可以正常运行,不过此方法应该属于应急使用。目前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没听说那PLC坏。

网友D:
你是把PLC 输出24V  逆相供电吗?  输入220V 不接电源线

网友E:
到底是PLC的输入还是供电?

该PLC的+24是输出,供检测开关用的。

网友F:
有的可以有的不一定行,看开关电源板了,很多端子24V跟系统24V是独立的。

网友F:
还有很多回路上加整流二极管的,所以局限性很大

网友G:
如plc是交流电源供电内部是变压为2个dc24v,还有1个5v的是供plc内部的程序cpu及电子芯片和集成控制电路使用的 。

楼主:
目前没问题,主要是台达直流的PLC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把PLC 输出24V  逆相供电吗?  输入220V 不接电源线

是的,交流输入不接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没问题,主要是台达直流的PLC少

见过这么用的,长时间运行应该没事,台达确实直流供电的PLC不多,我想应该是台达开始就是造电源的,人家不得在自己的产品上展示一下造电源的功底?话说我还真没见过台达PLC有坏电源的,嘿嘿。楼主要是担心这样用有问题,可以选用台达那些模块式的PLC,体积很小,都是直流24V供电的,就是接线不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