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CP1H解密软件

楼主(2014-10-10):
有一台玻璃磨边机PLC扩展模块 其他点有输入输出,就是有一个水泵开关有输入点 但是输出点没反应。想调出来程序看一下,怕有密码,还请高手赐教。扩展模块属不属于功能模块。解密会不会有影响程序。
膜拜高手

网友A:
关电后,直接换扩展模块

网友B:
不用上载程序,买一块同等型号的的模块换上就可以了,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C:
还要买就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