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如题;公司有HAKKO的触摸屏 在百度也找不到其相关的资料,现在要利用三菱PLC的程序来切换触摸屏的页面不知道要如何做????(例如Proface的触摸屏可以往PLC地址D8里传送触摸屏的页面即可)

网友A:
引用楼主m495603519于2014-10-10 08:50发表的 请教利用三菱PLC切换HAKKOV610触摸的页面怎么操作,谢谢! :
如题;公司有HAKKO的触摸屏 在百度也找不到其相关的资料,现在要利用三菱PLC的程序来切换触摸屏的页面不知道要如何做????(例如Proface的触摸屏可以往PLC地址D8里传送触摸屏的页面即可)

富士的做法与Proface有所不同。

即富士除了需要给画面编号寄存器送入画面编号以外,还需要给画面强制更新位一个上升沿。

在读入区的第3个字就是画面编号,在写入区的第三个字为当前画面编号。在读入区的第二个字的14位为画面更新强制位。

FX3U或以上机型会与早期FX机型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FX3U或以上机型支持位访问。

至于资料可以在V-SFT软件中的V8参考手册内的1-7页有例子。

下面附属一个例子,例如将当前画面更改为8号画面。
首先,设定POD的读入区地址:
例如,图中设定的为D0,那么D1的14位就是画面强制更新位,D2就是画面编号。

然后,在PLC中编写如下程序,至于使用GX Developer还是GX Works软件无所谓,使用方式也类似。
LD M0
MOV K8 D2   //放入画面编号
MOV H4000 D1 //给画面更新位置1 ,在FX3U或以上机型可以直接使用  OUT D1.14这样的位访问方式哦。

通过上述步骤,就可以通过PLC切换画面了。

地道一点的做法是后面加上:
LD=   K8   D52
然后……
这样可以确保万一画面没有切换有后续处理措施。

在富士的V9系列中,已经和Proface一样,直接给画面编号存储器赋值就可以了,无需再对画面强制更新位进行处理了。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m495603519) 已经搞定,谢谢热心的你!

网友B:
    是的,每个HMI的画面号地址都不同。还是都可以设置的。所以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