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我们工厂有两台设备,机械机构一致电气元件也一致。机械结构是MRJ2-500B的伺服通过丝杆带动一模座上下运动(模座有配重、类似于电梯桥箱的配重)。现在两台设备中的一台出现过载报警,两台设备压同样的工件其中一台可以把工件压变型,而另一台只要稍微多压2MM左右伺服在模座停止几秒好弹出E1  50的报警(注;报警不是出现在压入的过程中而是在压入后几秒内出现);

1;机械卡死的的情况可以排除
2;伺服驱动器对换问题依旧存在

请前辈指点
崇拜高手

网友A:
把驱动器和电机都对换看看,问题就很明白了
现在重新订购一个伺服电机,驱动器互换了 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B:
电气接头是不是松动没有连接好。要不就是你的丝杆是不是该清洗了负载加重。
原来检查发现驱动器到马达的线有松动,上紧过后问题依旧没有解决,驱动器也互换过。现在重现订台电机准备更换。丝杆上没有灰尘和垃圾,机械结构感觉是满顺的,没有卡死或擦碰的情况

网友C:
驱动和电机都换换,你懂的
驱动器已经换过,电机现在生产没有办法给出时间更换。电话问过三菱、三菱技术讲电机出现故障的几率很小,让我检查机械结构、但机械结构我也找不出问题在哪,空走的情况下都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