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为客户做了一套系统,用了西门子200PLC一台,维纶通触摸屏TK6070IH一个。200PLC一个口做主站,和现场8个模块通讯。另外一个口和触摸屏通讯,后来客户又想跟上位机通讯,触摸屏一个232口,一个485口,没有以太网口。485口跟PLC通讯,232口跟上位机通讯,这样的话又什么办法上位机能读写PLC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A:
上位机是什么东西?应该直接说清楚。如果上位机是电脑,那就直接用S7-200PLC的一个端口,另一端口连其它的;如果上位机是S7-300、S7-400PLC,那就应该加个E277然后走PROFIBUS-DP通讯,其它的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是什么东西?应该直接说清楚。如果上位机是电脑,那就直接用S7-200PLC的一个端口,另一端口连其它的;如果上位机是S7-300、S7-400PLC,那就应该加个E277然后走PROFIBUS-DP通讯,其它的不变。

上位机是电脑,,可是200PLC只有两个口,一个已经做主站和8个模块通讯了,另一个口和触摸屏通讯用了。

网友B:
你的200与现场模块走什么协议的,Modbus吗?
你可以直接把上位机也接入以上协议,用上位机做主站读取仪表数据,然后赋值给200PLC,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