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空开与消防联动的问题

楼主(2014-10-10):
公司办公楼动力柜需要安装225A塑壳空开,需要与消防联动。那种塑壳空开适合与消防联动,给个型号。

网友A:
啥叫消防联动?是空开跳闸或停电事故照明自动投入吗?

网友B:
里面加多个电磁脱扣装置就好了.

网友C: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别人怎么回答,

网友D:
就是里面带个dc24v的脱扣线圈,品牌的话选质量好点的,就是如果起火了,消防系统能把电停掉。

网友A:
噢,明白了。

网友E:
就是切除非消防用电,只要带有压脱扣线圈就行

网友F:
装个万能断路器不都解决了——

网友G:
去淘宝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