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有哪种品牌的伺服器驱动器时可以直接驱动伺服电机的,不需要加装定位模块的

网友A:
好多品牌可以,内置定位就行,国外的都可以,国内的我做台达就是可以的,一般内置定位功能就是有寄存器可以存放位置,对应相应的DI输入接口触发这个位置,你看说明书有位置寄存器就是内置定位功能。

楼主:
台达的哪一款型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品牌可以,内置定位就行,国外的都可以,国内的我做台达就是可以的,一般内置定位功能就是有寄存器可以存放位置,对应相应的DI输入接口触发这个位置,你看说明书有位置寄存器就是内置定位功能。

哪一款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