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请教一下,你们是如何选择仪表的接线方式的?

网友A:
习惯上,几线制是针对于传感器来说的吧。

网友B:
两线制的传感器一端接+24V,另一端接模拟量输入点。注意正负极别搞反了。
三线制的传感器正负极分别接电源,信号线接模拟量输入点。
四线制的没用过。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接法我懂得。就是怎么选呢?
引用 网友B:
两线制的传感器一端接+24V,另一端接模拟量输入点。注意正负极别搞反了。
三线制的传感器正负极分别接电源,信号线接模拟量输入点。
四线制的没用过。

楼主:
是的。是的。那怎么选呢?
引用 网友A:
习惯上,几线制是针对于传感器来说的吧。

网友C:
如果是开关量传感器的话,那跟怎么选没关系,开关量传感器为什么分2线3线?大部分PLC的输入点只能提供几毫安十几毫安的电流,2线制的传感器大部分功耗很小,像磁环开关这类大部分都是2线制,3线制是因为功耗较大或者电路决定了需要独立供电,所以需要独立接2跟电源线,像压力开关或光电开关,如果是热电阻或者离散量的传感器,那就另说了

网友D:
两线制就是电源线和采集信号输入的共用的,三线制就是电源线和信号线公用一根,四线制就是电源线和信号线是分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开关量传感器的话,那跟怎么选没关系,开关量传感器为什么分2线3线?大部分PLC的输入点只能提供几毫安十几毫安的电流,2线制的传感器大部分功耗很小,像磁环开关这类大部分都是2线制,3线制是因为功耗较大或者电路决定了需要独立供电,所以需要独立接2跟电源线,像压力开关或光电开关,如果是热电阻或者离散量的传感器,那就另说了

谁说开关量就么有两线制和三线制?好多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都是三线制的,气缸上的传感器两线制占多数。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都讲到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了,我还以为讲的是热电偶,热电阻呢.哎理解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