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在线模拟离线模拟区别

楼主(2014-10-10):
威纶触摸屏在线模拟,离线模拟区别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威纶触摸屏在线模拟屏和PLC都要连接上电。

网友B:
在线模拟要与PLC连接,电脑当成触摸屏,离线模拟就不需要。

网友C:
在线模拟时,触摸屏的串口设置要与电脑串口设置一样,这点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