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0发的脉冲可以直接接到X0端子上吗?

楼主(2014-10-10):
Y0发的脉冲可以直接接到X0端子上吗? 然后再用SPD X0 K50 D10 测量脉冲密度来测速

网友A:
有这必要吗

网友B:
非常多余哥们不带这么玩的…
相信自我!

网友C:
可以倒是可以,不过挺没劲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可以的,连续发脉冲时候,可以用来计数,以前我做过机器程序就是这样,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E:
如果你只是想验证一下Y0输出脉冲密度 对不对等等,还好说。如果是有啥子应用,我感觉没啥用,不说挺无聊,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如果想测运动部件的速度可以用编码器,不是说你检测一下Y0输出的脉冲规格你就知道速度了,这个也只是理论值啊,如果电机没插上线,或者其它原因,你显示说50米/分钟,可是机构根本没有动,这也比较狗血。测量是可以的,你至少可以知道Y0的脉冲如何通过修改频率,或者脉冲当量来输出信号。
下载积分:+1(静芳) 你这个测速的话还用接? ..

网友F:
可以作为脉冲量反馈控制用,早以应用,控制精度极高

网友G:
有必要吗,多余。

网友H:
說到這個ㄛ.朋友玩過.用"永x"的一試in 抓到的信號不對.用"三x"的測試....準阿

网友I:
如果只是要驗證Y0之輸出脈衝可行,否則多此一舉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如果只是要驗證Y0之輸出脈衝可行,否則多此一舉
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对,不同的plc,有时候这样更加方便,看你实际的要求
下载积分:+3(xuanzyao) 热心助人!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连续发脉冲时候,可以用来计数,以前我做过机器程序就是这样,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也经常用这种方法,他可以完成其他功能不能完成的动作,也可以说这种方法简单实用挺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对,不同的plc,有时候这样更加方便,看你实际的要求

真的没意义,伺服一故障或一断电,你都不知道自己发的脉冲到底有没有让机构运动,真想测机构的运动速度,把驱动上的A\B\Z相脉冲输出接PLC上来。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的没意义,伺服一故障或一断电,你都不知道自己发的脉冲到底有没有让机构运动,真想测机构的运动速度,把驱动上的A\B\Z相脉冲输出接PLC上来。

我说了是看什么场合,如连续发脉冲使轴不停旋转,要做定长切断,不使用编码器,

网友K:
可以这样接,我经常这样接,来测试最大接收脉冲频率,和脉冲发生输出是否正常。这样仪表都不用,更方便。

网友L:
应该可以的

网友M:
构成一个全闭环的话!这个是多余的

网友N:
你是想用高速计数来读取吗?实现功能是可以的
男儿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