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想做一个类似于智能小车的机器人,上面装有摄像机,用于道路状况的巡查,控制室距离小车比较远,要通过无线通讯,在上位机进行远程控制。现在遇到通讯问题,远程既要控制小车和云台,还要能显示视频情况,无线远程控制原来是做过,但是还要传输视频就不太知道怎么办了,有了解这方面的,请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1.你这个摄像机实时要显示,通过视频解码传输,这个无线传输的话不靠谱,信息量大,肯定有延迟,一般无线通信时传输控制信号给控制室的;
2. 既然有了摄像机,实时壁障的图像处理算法你放在哪里做?小车嵌入式系统里面,还是准备发往控制室板卡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个摄像机实时要显示,通过视频解码传输,这个无线传输的话不靠谱,信息量大,肯定有延迟,一般无线通信时传输控制信号给控制室的;
2. 既然有了摄像机,实时壁障的图像处理算法你放在哪里做?小车嵌入式系统里面,还是准备发往控制室板卡处理?

谢谢楼上!我也只做过无线传输控制信号到控制室,要传视频信号到上位机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弄。至于图像的处理,是在控制室处理的,把控制信号和采集来的视频信号都集中在控制室来处理。

网友B:
用IP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