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助三菱6轴机械手

楼主(2014-10-10):
求三菱6轴机械手的编程实例,最好有用到def plt 这个指令,
想学习机械手编程,看了编程它的语言介绍的太简单
还想请教:机械手主机箱的电池没电,更换电池后报警H1600(数据丢失),是否可一从正常的机械手里面拷贝出系统数据,TB是全英文,看不太懂,可以不用联系厂商解决吗?

网友A:
plt 好像是码垛指令吧?好久没用了,记不太清了。数据丢失可以把轴1上的盖子打开(忘记了是轴1还是轴5了),上面有原点数据,把原点数据重新写进去,再把程序传进去就好了,也可以加我QQ458137745

网友B(2014-11-11):
下载一个三菱机械手的软件啊 叫 RT什么的,里面可以设置原点。我感觉 你是拷贝别的地方程序 还是不要用 机械手 上盖子上的那个原点数据了。我试过一次 不准。我示教原点是观察关节上的标识,正对然后把数据输入软件里面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