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这个地址怎么找啊!英威腾的

楼主(2014-10-10):
师傅们这个地址怎么找啊!英威腾的

网友A:
这个不是modbus地址吧

网友B:
这是十六进制的。直接写这个地址就可以。后面的H表示十六进制前面的就是地址。如三菱MODBUS ADPRW H1 H6 H1 K2 D0 第一个表示地址,第二个表示写 第三就是要写的位置 第四就是写的字长度 第五就是写的内容

楼主:
用RS指令怎么找地址

网友B:
使用RS指令是没有办法的。你看一下变频器说明书的通讯协议,只支持MODBUS指令。

楼主:
英威腾的变频器!他可以支持ASCII和RTU!

网友B:
我看了CHF100只支持MODBUS ASCII和MODBUS RTU.你看一看第九章的通讯协议吧

楼主:
我看了师傅!我就是不知道的他ASCii 的地址怎么找!你能帮我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