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电容器用接触器控制好还是用可控硅控制好

楼主(2014-10-11):
请教一下大家,电容器用接触器控制好还是用可控硅控制好,帮我们公司做的电容柜说是因为车间短时工作的车床和中频淬火需要快速响应补偿,现在的顾虑是可控硅正常运行时会不会容易坏。维护不方便。另机床中频变频器用的多的话,是不是加了电抗器能改善用电质量,其他的电气配件不容易坏。

网友A:
接触器好
相信自我!

网友B:
要看具体情况,如果需要快速跟踪投切的话,还是无触点的方式能满足要求。但接触器的技术要求和设备成本低。
下载积分:+1(成彩琴)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可控硅过零触发控制成本高,维护要求高,接触器经济适用。
下载积分:+1(成彩琴) 是的,我就是担心维护成 ..

网友D:
电容充电瞬间相当于短路,用普通接触器寿命很短,必须用补偿用电容,限制瞬间电流.
我有两旧的,60块一个卖给你,都是好的(大公司不差钱换下来的)

网友E:
建议使用可控硅的,很成熟的技术和器件,噪音小、故障率低、使用寿命长;使用变频器会改善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