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1):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3],b[3],on

GetData(a[0], "本机 触摸屏", LW, 9020, 3)  //读取系统的日期【日,月,年】
GetData(b[0], "本机 触摸屏", RW, 20, 3)    //读取设定的日期【日,月,年】
SetData(a[0], "本机 触摸屏", LW, 200, 3)   //将读取的日期【日,月,年】写入

if a[0]>b[0] then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10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这个读取写入正常,if语句没有输出。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on

GetData(a, "本机 触摸屏", LW, 9020, 1)  //读取系统的日期【日】
GetData(b, "本机 触摸屏", RW, 20, 1)    //读取设定的日期【日】
SetData(a, "本机 触摸屏", LW, 200, 1)   //将读取的日期【日】写入

if a>b then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10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下面这个读取写入正常,if也有输出,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有方括号就不行?还是语法有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short a[3],b[3],on 改為
short a[3],b[3]// on 刪除
bool on//加這行
改這樣就可
真诚感谢回复!
改了也是不行,下面那个宏也是short on.
我看威纶论坛的也是这么写的。
麻烦你模拟一下,帮我找到原因。O(∩_∩)O谢谢!

楼主:
问题找到了,出在on身上。
bool on=1
这样就行了。

网友A:
加油...繼續努力